开机进不去

楼主(2011-04-08):
刚开机要按F1时键盘不管用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USB的还是PS2的  如果是USB的可能是BIOS里设置问题

网友:
看键盘插好了没有

网友:
先排除是 键盘 坏的 情况 如果 键盘 是好的 就进COMS  设置下

网友:
换个USB的,可以用的话,进SOMS 设置下 ,把开机按F1那个禁掉

网友:
看下刚开机时你的键盘灯有没有闪一下,如果没有查下是否插好,有的ps2键盘插头有点短,可以先换个键盘试下,如果还没有的话用表量下插口第4脚有没有5V供电,再查1脚(数据线)和5脚(时钟线)对地阻值,没供电的话是主板上面键盘口处的小电容或保险问题,直接短接就ok,如果阻值有问题可以换IO芯片试下,不行就是南桥坏

网友:
1:键盘坏了2:电脑死机了3:主板电池没电了换一个新的,在SOMS里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