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显示器红屏和竖条花屏

楼主(2011-04-08):
如题 ,DVI接口的。客户送来后接上主机,待机无信号时正常,有信号输入就显示红色并有竖的跟显卡花屏一样的条纹。初步判断不是灯管问题。可能是驱动板或者DVI线的问题。
拆机之后测量线全通,下一步测量驱动板。大体测量一下没有明显的短路断路。正郁闷中发现DVI线到驱动板的接头扣不紧(就是一头是针,一头是孔的那种,十几针并排的)仔细查看之后发现驱动板上的那排针第一根趴在第二根上面了。呵呵。先把这个解决了。
弄好之后发现显示器修复成功

网友:
呵呵,像这种现象一般都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