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9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4-08):
三星开机有时亮有时不亮,怀疑是南北桥空焊,就先加热了下南桥。开机第一次能亮,接着关机再开不亮了。接着又把北桥给加热了一下。开机故障依旧,仍然是第一次开机亮,再开机又就不亮了。看来不是空焊的原因。难不成是桥不良。我又把南桥给换了。故障还是没有好转。我想不能再做桥了,想想别的思路吧。我就在南北桥周边查了一遍,也没查出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块料板先从南桥的晶振和谐振电容开始换起。没想到这么一换,尽然好了。反复开关机几次都很正常。就这样把机子装了起来,拷机一切正常。让客户取机拿走了。没过几天,客户说机子又出问题了。待续未完。

还好,这次是大短路,不是大问题,拆机一看CPU供电的19V电容和MOS管都被烧坏了。取下换掉后接电源开机。OK,此机到目前没有返了。

下面这张图纸是无意中上传与此贴无关。

LA-3801P JBL00_ROUSH_UMA_A00_0612_Gerber LA-3801P (JBL00) Dell E6400 - (UMA Video).pdf

网友:
这么修机器,相信很多机器死在兄台手上了吧

网友:
不要把做桥看的那么神秘,其实,这东西就像你吃饭一样,这是不会的。我的修复率在80%-90%之间。咱也是没办法呀。手上就只有一个破万用表。最破的那种

网友:
这还分上下集啊,不会搞到分季吧

网友:
看来LZ得仔细查查了

网友:
只有个万用表 怎么换桥呢

网友:
桥是用烙铁焊上去的吧

网友:
力挺楼主,我知道了桥真的没有那么神秘

网友:
不亮的情况是什么?不触发还是供电不正常还是时钟复位那些出问题了?还是条件都满足不跑码?还是跑不过?你都没搞清楚直接干桥?

网友:
ATI的桥吧,测试下BIOS电池的电量

网友:
是加电不亮那种。不太稳定。刚开始客户挺急的,我也是没有太认真去看,只是按平时的经验去加热桥,后无果,才换了南桥。
不是分上下集,是因为下班了。今天突然想起来没有写完。所以追加补上。

网友:
是啊我之前有个师傅,3 5V人出来,叫我把芯片换了不行,再拿个料板给我把它的外围元件全换了。结果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