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为0正常吗

楼主(2011-04-08):
拆下CPU ,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有一百多欧.装上CPU后对地阻值为0欧,后换个装上又是0欧.难道两个CPU都坏了.???

网友:
没有坏的 是这样的阻值小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I系列

网友:
是你万用表误差么,CPU阻止本来就低。在上CPU的时候,。

网友:
o肯定不正常,阻值再小也不会是0.是不是你的cpu跟板不对啊!

网友:
一般应该有几十欧姆

网友:
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吧,有误测吧

网友:
用数字表来量好点,指针表测要打到X1档来测

网友:
0就是短路了 能正常?

网友:
0肯定不正常,你的万能表误差吧。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CPU了,到别的机子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一般是比较低的

网友:
有些电感阻值就是0的。要看是那部分的和那种机型。台式的有些就是1欧这样子的。

网友:
一般是拆下CPU,的话对地阻抗应该在百欧以上,但是上CPU的话,也不会小于2欧。还有就是,上假负载看一下呀,有的时候座子有问题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