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0r 维修成功

楼主(2011-04-08):
今天同行拿来X50的机子。上电能跑有时能跑到1。1A左右。有时不过内存。有时还不过U当时一看是AMD的南桥。ATI 200M的北桥是集成的当时已为是北桥的问题就想做桥。内存供电没问题,其它供电也OK。因为有时不过内存有时可以过,过了也不显。而且北桥是集成显卡的。故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大一些,拆机就测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后来想一下ASUS的机很多都是COMS电池的问题。故放一下电,再接上电流表。咦。看电流好像已经亮机了。再接上屏一试OK。此板到此已经算是圆满修复。。

网友:
放一下电 就好了 这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这捡包的事也拿出来分享吗 兄弟

网友:
楼上的,你是什么意思,难道楼主分享还有什么不对吗?你遇到这问题还不一定能搞的出来呢!!!!!

网友:
经验啊,换上我,可能直接做桥了

网友:
不是吧,华硕的有这个通病啊,CMOS电池,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有些都是这样子的,一放COMS电就亮了。

网友:
好的经验就是要拿出来分享  楼主顶你

网友:
有点匪夷所思 返修的时候及时通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