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各高手。万望指条明路

楼主(2011-04-08):
本人对于板卡维修一直学不明白,资料买了一大叠。还报名参加了18期的培训。现在还是不会独立操作。是不是上了年纪了。鄙人已经29了。一片板到手不知道怎样下手。拜托各高手。万望指条明路

网友:
慢慢来别急   都是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做的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下手了,还是多实践

网友:
先学会使用诊断卡,再学一些基本的检测,多看基地的维修视频,多动手,慢慢就知道如何做了。

网友:
只要想学,,,年龄不是问题,,,

网友:
拿到板子你手已经摸过了 ,已经下手了 ,手摸过了 ,就找找是那的问题 。别怕弄坏了,插上检测卡看看什么代码 。量量电压 ,量一个电压,看看多高,然后再百度里面搜索一下 ,看看是什么电压 ,把板子所有的电压都量过了 ,都在百度找到了是什么电压 ,记到纸上,多看几遍,多看看录像就会修了。

网友:
找一块主板练练,多看看就行,
我啊就是找自己的主板,经常测量,经常看,慢慢地也就熟了!加油!

网友:
关键是要有兴趣 然后 从简单的开始学 基础很重要 电子技术 理论知识 ====

网友:
相信你会成功的,。慢慢在本坛里学习,

网友:
在学习修主板之前 最好还是学一下 电路技术基础,有了基础 主板上的电阻 电容,二极管,三极管,你就能看懂一些。

网友:
这个得慢慢积累的,维修靠经验,当然也得有工具,多修,多动,多问,自然就会了

网友:
汗,我条件和楼主差不多,28刚刚自学维修

网友:
都80后的快奔30了还搞这个,我也是27 80后的现在搞这个没怎么赚头啊以前是自己爱好现在真的累了

网友:
鄙人28才开始接触笔记本维修,目前状态还行。

网友:
慢慢来 年龄不是个问题 多学一点基础 在实践 时间久了就好

网友(2011-05-14):
電路圖很難看懂,不怎麼跑線,想學學電路基礎不知道在那裡學習好,那位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学很困难啊,不如就去基地培训。

网友:
呵呵,我都39了,我才开始学习主板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