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下来的LED LCD屏有什么用?

楼主(2011-04-08):
换下来的例如闪屏的  屏碎的 LCD  或者LED屏     有什么价值吗  还是直接扔了

网友:
我也有不少这样的屏。不知道能用来什么用。又没有见有人收这东西。

网友:
可以送去 修屏的地方修呀 修好当旧的卖

网友:
有的屏进水了 背光纸可以换的

网友:
一般可以用屏电路上的元件,,其它的就没有用了,,

网友:
可以换背光呀。换灯管时,找一个一样的,把屏调一下。多好,不会跑光还省事。

网友:
坏屏可以换码片啊,我就有个屏的码片坏了,要换,是13.1的宽屏,一直找不到

网友:
大家可以留着,以后碰到怀疑屏有问题的机器,可以插上坏屏看一下,背光什么的正不正常,就算碎了,也会有一点地方显示的,留着测试用吧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个联想F31的屏上4脚芯片 必须一模一样才能亮机

网友:
只要不是坏的看不了,可以改成液晶显示器的

网友:
看了 大家的意见过  知道了  废屏是没用的

网友:
拿去专业修屏那里。有些可以留来试屏。

网友:
用处还挺多吧,拆个灯管,拆个背光,拆个芯片,我的从来没有扔过,除非能用的件都拆光拉。

网友:
我的还不多,都留着没动,

网友:
LED的可以放几张  上次有个SL400 把LED供电烧了从坏屏上把供电解下来接上  节约了一百来块

网友(点评):
江维华我是何世龙哈!现在还在华益自己搞哇?好像上来找你耍

网友:
看来只能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