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4010开机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8):
惠普NC4010 上电电流直到0.47-0.56。有时会掉电。测各电感电压正常,根据经验这应该CPU还没过。拿掉CPU上假负载测复位0.34V偏低,但是对地阻值正常。时钟正常。翻开图纸打开点位图找到南桥发出的PCI复位信号,测试为0V。接着查南桥。这里不得不提示波器的重要性。在测南桥供电的时候+V3A和+V5A都是一个快速的上升过程,当测+V3S时是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中间没有向下的尖波出现,可以排除短路)这个过程足以使上电的时序混乱。于是查这个+V3S的来源,它是由+V3A通过一个P沟道的复合场管Q25(外观和普通八脚场管一样,实际是由两个单独的P沟道场管组成,1278脚为一个独立管,3456脚为一个独立管)转变而来。+V3S的产生由+V3A通过Q25的3脚,由4脚控制导通,从56脚出来+V3S。4脚是由SLP_S3#_3R经过一个反向器U505再过一个330K的电阻R262来控制。
在待机时测Q25的4脚电压为0,这时可调电源上的电流上升到0.4A。根据图纸分析,待机状态下这里应该有5V的高电平。又根据MOS管自身特性,当G极悬空时很容易受外部信号干扰,由于这个干扰信号非常微小,当表笔打到Q25的4脚时使GS结电容放电,拉低G极电压使Q25导通,从而使电流上升。这也是为什么取掉供电芯片的时候千万不能插电源的原因。因为大电感边上的管子都是N沟道的,而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的。当取掉供电芯片的时候相当于让MOS管的G极悬空,G极悬空受外部干扰后直接导通从而使公共点的高电压直接冲进了后级电路,一烧就是一大片。
根据以上分析再去查Q25的4脚线路。果然从U505的10脚到R262的1脚之间断线。仔细观察主板发现U505到R262之间的过孔有点鼓起,刮开鼓起处发现下面已经腐蚀,连带着U505到R266 U505到R261之间全部断线。R261是通往+V5S的产生电路,由于当时没有测+V5S的波形,所以不知道+V5S的情况,想来应该和+V3S一样。

飞线连接好断线,插电待机测Q25的4脚电压5V 电流不再上升。装上CPU 内存开机显示正常。此机修复。
当然中间也走了很多弯路。这是事后对维修过程的分析总结写出来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看来示波器的作用是很大的,不会太用,一直想买一个。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lz分析的很详细,经验值得学习。本人示波器还不太会用,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泰信100M数字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