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V星845旧板的维修经验,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08):
今收到一块V星845的板,不通电。以下是维修思路:

    不通电分为不触发,自动通电关不了机(绿线相关线路)一闪即灭(一般为主电压短路或JBAT跳反)。
    首先查各主电压有无短路(无)南桥工作条件,VBAT跳线 32.768晶振(正常)(描述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高电平时南桥处于待机状态,常态为3.3一般由IO发给南桥)。
    查触发电路 查83627系列IO 一般为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线路,68脚常态为低电平,触发开关跳变为高电平松开开关又恢复低电平,如无此动作,一般为开关无电压或开关到68脚之间的断路。(注:这里说的高电平一般是3.3v到5v之间,低电平为0v) 67脚为正常为高电平,触发开关跳变为低电平,松开开关又恢复高电平,如果67脚无高电平,一般为待机电压不正常,IO或南桥坏。73脚正常为高电平或低电平,触发开关持续高电平,若不正常,查其是否短路。 72脚正常为高电平,触发开关持续为低电平,如果无此动作,为IO坏。
    查到IO 72脚电压为低电平,直接把电源插座14脚电压拉低,按挑起引脚的方法,把72脚断开,电压正常,更换IO故障排除。

网友:
为什么没通过?管理员一直没在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