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和南桥要具备哪些工作条件 按开机键才可以触发

楼主(2011-04-08):
本人遇到一块华硕F8TR2.0的板板 开机没反应 IO供电 复位正常, 南桥供电 RTC电路正常 晶振 0.34  和 0.39的电压   为什么还是不能开机呢  希望高手能完善给小弟一个完整的答案 或者指导~

IO IT8752TE 没有图纸!  希望高手能指导下! 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上电时序来的,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华硕开机电路蛮复杂的,楼主当好好检查下开机电路,而不是上去就干桥干IO

网友:
CHUF触发都不触发  还管什么时序啊  大哥触排阵有电压啵

网友:
it8752te找到了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开机电路呢  就是没发现异常才觉得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我已经做过了 IO还没有换过 我怀疑是IO问题 但是却找不到实际的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IO的复位正常 供电正常  按开机键后 IO给南桥的信号没有跳变  强行拉低也不行 PWR _BTN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谢谢你 我已经有那个图纸了 但是我却始终都找不到时哪里的故障, 请问朋友能否指导下!  IO的工作条件基本我都查过 都正常的   但是就是不触发! 朋友能不能说说你的思路 我想看看自己哪里遗漏了!

我把主板图纸上传出来 希望朋友能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