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不定时的蓝屏

楼主(2011-04-08):
DELL D610不定时的蓝屏。

接修后测试放电影,有时候半小时左右蓝屏,有时候一两个小时蓝屏,有时候连续放几个电影也不蓝屏
我所做过的处理:
1. 重新分区做系统(不集成驱动),在官网上下载原装驱动,系统补丁没打(打完补丁依旧蓝屏)
2. 换过多个系统版本
3. 内存上双条,上单挑,更换多条内存,换内存插槽
4. 内存插槽补焊
5. 显卡芯片加焊
6. 北桥加焊
7. 清理风扇 风道,散热应该没问题
现在无计可施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没有看你换过硬盘。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HP是这样的问题。换了CPU就好了。。 不晓得你能行不.

网友:
蓝屏不好搞,看看内存供电波形正常不

网友:
提示硬盘错误,不知道是不是南桥不良,这个是DBM的桥,易坏

网友(点评):
我怎么看见是内存错误呢。。。。。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问题,碰过台不定时蓝屏,仔细听硬盘有轻微响声,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蓝屏不太好搞,可以引起蓝屏的东西太多了,系统、硬盘、内存都有可能,先重装个系统,不行就换个硬盘,再不行就换个内存,还是不行就加焊内存槽,最后要是不行就动南桥

网友:
明显的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是南桥坏了还是虚了?

网友:
南桥性能不良了 更换个吧

网友:
重起,蓝屏,除了散热,北桥,CPU供电处,着重考虑南桥。

网友:
硬盘肯定有坏道了!

网友:
换个硬盘重新装个系统,老机器硬盘影响蓝屏的不在少数。

网友:
IBM T60同样的故障   换cpu后解决

网友:
楼上的换CPU这种情况可以试下哟

网友:
南桥、硬盘嫌疑最大

网友:
先测坏道 在加焊南桥  这个是fbm的南桥  虚的多

网友:
蓝屏的问题很头痛

网友:
楼主你难道没有换硬盘试试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看看硬盘和南桥了  还不行就换板

网友:
硬盘的问题多

网友:
来自: 山东德州
换个硬盘试试,再不行,换显卡和北桥

网友:
蓝屏的机子一般都是内存、硬盘、南桥的问题,北桥的问题很少。

网友:
DELL这些病是通病,不防换个硬盘测一下,有的时候硬盘检测没问题,但是在同样电脑上就是有问题。

网友:
内存 北桥 可疑最大

网友:
装个WDS7试试啊

网友:
今天用MHDD测硬盘非常好,无坏道,把南桥重新直球后还是蓝屏,明天换硬盘试试看

网友:
柳石仟
的帖子
个人建议换北桥,因为是提示内存错误,而内存你都处理了,所以我怀疑北桥

网友:
今天把硬盘上到同样的另一个本子上从未蓝屏过,证明硬盘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 也遇到过一个戴尔的 和你问题一样,,换了硬盘就好了··可是原来的硬盘也没有坏道。。

网友:
今天换南桥了,还是蓝屏,除了换主板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跟客户报价300 看了这钱不好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