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试验,内存供电为0V,但CPU供电正常。

楼主(2011-04-08):
在网上看了视频说,内存电压不起来,CPU电压Vcore就不会有,但我今天貌似推翻了这一理论。
拿了一块老板子做了下试验,芯片组为845,   板子是好的,可以点亮的板子,但为了学习好修主板的技术,不惜拿好板子开刀,
这块板的CPU电压为正常1.7V,为了验证我看的视频教程理论,我把板子上内存供电管直接用852风枪取下来了,内存供电电压现在就为0V了,但我用万用表量CPU的主供电还是1.7V。   是不是那个视频讲错了呢,内存电压没有起来,CPU照样有主供电啊。
请基地的朋友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任何事情没有绝对。大概有50%的板子内存供电不去控制CPU供电。内存和桥供电在时序上没有绝对的优先要求。但北桥要工作肯定需要内存供电(intel平台)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主板的电路设计了,有些板子的上电比较严谨。例如有些专业电源管理芯片管理上电的板子,在没收到一个供电pg的前提之下,不会发出另外一个的开启....有些主板南北桥和cpu参考是用内存核心做的输入级.所以。。

网友(点评):
老兄 别说845 915都还是没有内存电压就出U电压的,你试试945以上就知道了,AMD的话就是AM2 大部分是没内存电压就没CPU电压

网友:
我们不能死死的办书上和教程上的,那只是一个参考。要活学活用。

网友:
书上讲错的很正常,你这种勇于实验的精神很好。一切都为自己的实验为准

网友(点评):
任何事情没有绝对。大概有50%的板子内存供电不去控制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初学者,是没有办法活用的。  所谓的活用就是要对主板上电时序有了根本性的了解才活得了,我连这个原因都不明白怎么活用啊,不做这个试验还真不知道内存供电没有,都可以有CPU的供电,一直被那个教程误导了。  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修的多了就好了。 不要被测试卡复位灯给欺骗了
以前的时候我也是那样。 看了复位等亮下就黑以为就有复位了,
就没查前面的,也是内存电压没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有一个板子是正常的,但我插上测试卡就是不跑码,那是可以点亮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给你说,有的杂牌的板子,不按套路来,不按intel的时序来,要看主流,你研究一下科脑的主板吧,845的,恼死你,

网友(点评):
INTEL的时序 并不包括内存供电和桥供电这块 。仅包含总线供电和CPU供电

网友:
NV的时序 好像是先有内存供电  才有CPU供电吧

网友:
工控小板 很多插上诊断卡不过内存滴  想当年修了块小板不过内存修了好几天没修起来,最后要放弃的时候,忘插诊断卡了,没想到喇叭滴的一声亮了  他奶奶滴

网友:
多试几块,看看是不是很多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一下,那个板子是双敏的,应该属于杂牌子吧。

网友:
主板工作原理有些是不一样的 你看主板上有些内存数据脚是近CPU再到桥 有些侧是直接进了桥了你那块班子怕是内存脚直接进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时看了下,这块板子内存数据线是进北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进了北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望解答一下。

网友:
从你看那个视频,信那个视频就是个错.......

网友:
那就是了 关CPU屁事 工作原理都不一样了 就是说cpu工作不需要内存支持 有复位 而桥却需要内存支持 也就是说这块主板的基本工作核心在桥这里

网友:
哦,你的一句话使我学到了不少啊,谢谢

网友:
这个春秋,怪事特别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怪事,是我没有思路,所以觉得怪。经过12楼兄弟的解答我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不同芯片的主板 时序都是不一样的,不要用一个套路来修所有的主板,这样只能钻牛角尖

网友:
楼主应该多看看电路图。不会看电路图的。很容易明天又会推翻今天你的结果了。
板子设计上,内存和桥供电有的 去控制下级供电。有的不去控制,这个没有绝对。但北桥工作肯定需要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845的板子很多都是这样的哦,准确一点说应该是AMD芯片组的话没有内存供电的话就没有CPU供电,intel的板子有些工包板子没有内存供电也会有CPU供电,这事我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思路只是个领导方向,并没有说一定要按照去做。有了它检修起来会很方便,很系统的检修不会忘记那个没有测量,还有应该先测量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楼主会有此问,就证明你还对理论不怎么熟悉。。。。。各种主板的上电设计还见的比较少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朋友你现在对理论是什么级别啊,有时间向你请教哦

网友:
实践出真知,名如其实啊。谢了,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个我早了解了,上电时序有几种常用的方案

网友:
呵呵,945以上基本上都是没内存电压就没有CPU电压的。AMD就更多了,

网友:
哦,看来我看的那个视频是说的新式的板子 ,明白了。

网友:
嘿嘿,今天修了一批板,不插4PIN头什么电压都不起来,非得先有CPU供电再出其它电压。

网友:
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这还是个怪事啊,看下图纸,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吧。我现在也在积极看图纸了,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书上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它只起一个参考作用罢了。

网友:
不同板子不同南桥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