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L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08):
方正T400LG不触发维修
拿到手已是裸板了 老板修过 没修起来给我的 还好没动过什么东西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0几 1. 测开关电压没有  2.再测3 5V没起来 3.再测公共点PQ30第三脚没电压 心想这应该好修了 查图

PQ30为保护隔离N沟道场管 高电平导通 测D极电压19V正常 G极控制电压没有 G极电压由ACOK# ACOK_IN  +VH28控制
ACOK# ACOK_IN  为充电芯片信号 所以怀疑充电芯片有问题 直接找到充电芯片PU2 ISL6251A 测芯片供电24脚 电压0.几V明显偏低 正常为18V左右

测量与24脚DCIN相连电阻PR16另一边电压为18V正常 难道PR16坏了?
测PR阻止200多 图纸上标的为10欧 偏大了 不过也不至于电压拉低到0.几V吧
不管了先换了再说 料板上找了个10欧电阻换上 再测量24脚电压 还是0.几V郁闷了
再测量PR16阻止又变成100多了 又偏大了  明显又被烧坏 怀疑有短路 对PU2 ISL6251A 芯片24脚对
地打阻 蜂鸣了 接近0欧 估计芯片坏了  取下来测阻止正常了 又把PR16重新换上 又从料板上找来芯片6251
这个芯片不好找 因为料板不多 焊好后 量了下24脚电压 18V正常了 心想应该行了吧
于是按开关 还是不加电 PQ30控制电压还是没出来 郁闷了 ...难道芯片坏的? 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先不管了
接着查吧  把目标转向+VH28信号 正常应该为28V左右 测量为0V 查+VH28来源于PU1 P2805

是个不常见的芯片  (是个升压芯片 将18V升至28V)难道这个芯片没工作?
测量工作条件 1脚主供电为1.几V正常应为18V 左右 测量PR3另一端电压18V正常
拆掉电容PC4还是一样 难道这个PR3电阻也坏了 测量PR3阻止为300多欧
应为22欧 不过也不应该拉低变成1.几V呀 不管了换了再说 找了个22欧的电阻换上
再测PU1 一脚电压 还是1.几V电压 郁闷了 而且PR3阻止又变成100多欧了 晕 今天与电阻叫上劲了
测1脚对地阻止 500多欧 应该有问题吧 怀疑芯片PU1 PD2805坏
从料板上 没找到 先把PR3重新找个22欧电阻换上 不再插电了
定芯片换了后再说吧 这个芯片还真不好找 隔了一天后芯片回来了 换上
测公共点电压出来了  3 5V也出来了 按开关触发上电了 接屏亮了 很开心
把机器装了 再测电池是否能充电 进系统后点电源选项
显示正在充电中 0% 心想应该没问题了 可迟迟5,6分钟过去了 没冲进一点电
心想完了 难道充电电路还有问题 还是电池有问题 由于没有新电池测试 没法 先放那充充看吧 吃饭去了 .
20分钟回来后 电冲进去了 才充了2%的电 充电电流也特小 充电怎么巨慢的呀 郁闷了 先这样吧
过了大概2个多小时 才充了30%的电 算了 没电池测试 给客户报价吧
献上图纸 图纸还是不凡修论坛老大传给我的 谢了 不凡修论坛老大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又学习了。

网友:
修充电电路比较麻烦,还有就是那些电池不触发的,而电源又可以的,不知道要查哪些信号,知道的指教一下

网友:
是啊,充电电路还没有完全搞透啊

网友:
不错喔!有电路图维修起来就知道从那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