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元件,该怎么查他的好坏?(版号已上传)

楼主(2011-04-08):
本人在修台ASUS的1005HA上网本,找不到图纸,电路板上的某些元件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指点指点,如图,上面标的是K1,6脚贴片,反正不是MOS管,怀疑可能是比较器之类的,找不到PDF,那位兄弟知道的指点下,多谢了。。。。

就是9楼兄弟说的UM6K1N,多谢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电压转换元件,这只是我的猜测。请高手来回答吧

网友:
单看 文字面 很难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把印有板号的图片发上来呗,大家帮你找一下,不然的,只靠猜谁也不敢说准呀

网友:
单靠封装  判别不出来

网友:
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可以去网上找啊

网友:
似乎所有的元器件没有K标识的吧·感觉像场效应管捏·

网友:
版号图片上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多谢大家帮看下。。。。

网友:
K1 那个IC 实在太看不清楚,只能当是UM6K1N,华硕常见的IC

网友(点评):
多谢兄弟,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我今天修台ASUS的本本,找了PDF,终于证实了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感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那位兄弟有这个本本的图纸啊,给份我,多谢了,这个系列的不同型号也行啊,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
哈哈,这个没有,我是进来学习了解的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就难修好

网友:
是不是稳压器,像19V稳压输出3.3V的那种,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不是你说的这种,这个主板上很多这种东西。。。。。

网友:
K,电路中表示继电器,百度出来的,标K1应该就是了吧,这表示可不是乱用字母代替的吧?

网友:
中华好像有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
看贴的人怎么这么少?谁帮我下啊。。。。

网友:
这个图纸还没有解密吗 我的没有待机  不知道那个是 3v 5v芯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上网本我基本懂了,待机是CL=BE控制的 ,这个机器我现在就在用,就现在还有电池不充电,放电,一上电就开机的问题,没图纸真没法修。。。。。

网友:
好像复合三极管

网友:
背纹都看不清了,怎么晓得哦。

网友:
这个本子我没有修 给顾客了 是个二手机  带来修是个同行 ,只拿个主板  我已经修好了  开机都正常 外接也正常   他拿回去也测试也正常  装机后就不亮了 ,好不容易修好的  被这个掉人搞坏了  肯定是装机器的时候 插电短路了  后来我也不要维修了  ,在各个电感上用12伏电压直接加  基本是 大芯片 都坏了   奶奶的   叫你修   报价 换板  不换那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