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8AX-S 一例

楼主(2011-04-08):
富士康A78AX-S刚拿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有不跑码,客户的一整套机器。换自己的CPU跑码正常后就给客户了。结果没一会客户又回来了,原来出了个稀奇事,接键盘跑码正常显示器不显示,不接键盘就显示,真*脏话*奇怪了,想想不是BIOS就是IO,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刷BIOS先,居然OK了,不知道大家见过这种故障没有,发上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种故障,虽然月饼有规定不能说学习了之类的话,但我还是要说看了你这贴,我学习了。

网友(点评):
小心减你分

网友:
啊 我有一堆网吧的 都是不跑码 这个型号的  天天查 哪都正常 难道是BIOS?

网友:
第一次听说,感谢!

网友:
其实刷bios可以解决很多奇怪的问题。刷bios也不是难事。

网友:
插键盘就不行   应该是键盘报错   你把键盘口的那4个贴片电容吹掉就OK了

网友:
bios是怎么损坏的,不可能全是病毒造成的吧,我理解不了,要是本身有问题,怎么以前都用的正常

网友:
不仅仅是键盘口。插USB的键盘也不显示的,所以键盘口的问题可以忽略。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BIOS芯片里的程序为何会那么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刷完BIOS,在换客户以前的CPU试试,看能跑吗点亮吗,一般不会出两个故障点的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经常修到BIOS坏的了 和技嘉的一样啊

网友:
哇。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吹掉了键盘口旁的贴片电容解决的问题,还真不知道刷BIOS能解决,,我真学习了、、

网友:
嗨真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可能是我接触的太少i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