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本加焊后问题

楼主(2011-04-08):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W7S本,六个屏幕,以前也遇到过,直接撤机加焊显卡,加焊后试机不亮了,但有华硕的开机声,以为是没加焊好,重做了BGA试机,不上电了,晕了。。。。但插上电时电流到0.3几A,就掉电了,测显卡对地的阻值,没有短路。于是我又重做了一次,故障依旧。还是一样的,上电时自动开机,电流到0.3几安就掉电了,这时待机电流0.03,掉电后3V 5V都没有,重新上电,没掉电时,测3v 5v有,掉电就没有了。给显卡供电的1.2V对地阻值只有8欧,不知对不?也没发现有掉件的,焊接的时候电池也是取了的,一头雾水,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难道把晶振烤坏了?查下看看

网友:
晶振........我明天看看。谢谢!

网友:
8欧正常,掉电是有电压没产生吧 ?

网友:
是显存短路了吧。

网友:
显卡供电的1.2V对地阻值只有8欧.....这是正常的,W7S拆下BIOS电池後,一上电就会自动开机了,你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本本已修好了。原因很简单。今天在朋友那里找了块G86-631 A2代原来的G86-603  A2,直接就换上了,一试机还是老样子,我就更郁闷了。。。。。。,我还是不死心,找兄弟伙给看看,一看不知道,一看下一跳。原来是该死的xxxxxx的*****c夹具惹的祸,把指示灯旁的小电容和一个小电阻小小的擦挂了,把他们分开就OK了,哎,做事还是要心细呀!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