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老鸟们都来看看.(菜鸟就先围观下)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1-04-08):
今天维修助理拿来一块触摸屏主板.说是块新主板.同事拿到客户现场后就点不亮了.所以怀疑要么是静电击穿或哪里虚了.先测各供电电路无短路,各接口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后待机电流正常.各待机电压正常.开机能触发,但电流过低,用表量各路电压发现CPU无供电,CPU供电电路采用了ISL6556+ISL6614的三路供电.6556的VCC5V供电正常.VID1-VID4正常(假负载测过).6614的VCC12V供电正常。因为没有波波.所以不知道PWM有无输出.采取折中方式,量REF没基准电压.说明芯片没工作,所以目标锁定EN脚.
大致如下图:

这图我不明白的是:1.如果EN的开启状态为对地,那么5M输出时三极管就导通对地了.当VCC5V和VID满足条件时就应该工作了(已知芯片100%是好的了).为什么还要从R1输入一个3.3V电压?起保护作用?那5M输入时三极管导通接地3.3V也被对地了为0了啊?怎么保护?
2.如果是一个电平信号为开启的话。三极管有什么用?去3.3V经R1分流减压后输入EN那也就满足工作条件了啊?
实际操作:取下三极管或R2后,产生1.5V的CUP工作电压,CPU工作,能识别到内存但检测不过内存。不动5M这路,取下R1后CPU电压无输出,但把R1用0欧姆电阻代替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3.3V也没有被拉低。请问为什么?为什么?3.3V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1.en接的三极管开启状态 三极管集电极接地 5m通过r2 限流 对5m ,没用 ,r1是限流作用,是跟en的上拉。
2.三极管感觉没用。
实际操作,你把三极管去掉,en 没别的线路了 ,一直为开启信号,取r1 en没有上拉 ,en关闭,所以cpu没电压,换上0欧姆电阻,电压就是3.3v。en电压正常 。
不知道你还上0欧姆电阻的时候三极管装上了没。怀疑三极管不良(基极跟发射机不良),电源管理芯片6566不良。

网友:
回楼上的.EN为什么还需要上拉?三极管更换过。换上0欧姆后三极管没动。6556是新的.既然5M没有,为什么还要设计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