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 掉电 怎么办呀

楼主(2011-04-08):
今天6515B的这个机器返修了。前几天来了一个6515B的本子,开机到WIN XP读条那个位置掉电 马上开机还能起来 以为是硬盘有问题 测试没有问题 换个硬盘还是那样  换CPU还是那样 内存换过也是那样 最后BGA北桥好了  。  但是过了1个月吧 返修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加焊北桥 没有解决 还是有的时候掉点 怎么回事 我下载把这个本子点3天了 也没掉电 那位有什么高招呀 在线急等中。。。。。。。。。。。。。。

网友:
换CPU不行就加座子,ati的北桥不要动了,很容易爆的

网友:
是AMD的南桥和北桥

网友:
有一次做系统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掉点 是AMD北桥集成显卡

网友:
直接换个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