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1-04-08):
接台6400,客户说是正常使用然后突然断电就不行了。

接电试机能正常进系统外接也正常,就是不能切换到屏显示,按键盘一闪又是外接。

拆机检查
1:发现充电芯片烧了,而且把板也烧坏了,下载图纸看到BQ24703,23是空脚不管,22脚连R23,也刚好在旁边。以为是这里的原因,换好芯片,测试还是不能内屏显示。
2:再看图纸主供电是B+,19V正常,+3VS 正常  LCDVDD:0V   +5VS-INV正常  DDC2 CLK正常 DDC3 DATA 正常,纳闷了,信号检测都正常了为啥不显示,到论坛查了下资料发现了个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在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加焊两面的显存就可以。
3:拆了保护的纸拆了850风嘴调高温度,在显存上抹了点焊油慢慢旋转着吹,用强光手电看到里面发亮了还焊了5 6秒,停手
用风扇吹冷,另外一边也是如此操作。冷却后。接屏试机,果然不错如期出现HPlogo。到此修复

烧坏的充电芯片换上好的飞了点点线,也可以正常充放电了。

网友:
思路不错,经常看论坛真能学到不少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