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进水 PCB烧毁维修

楼主(2011-04-08):
联想G450L
          我看就是 ,G450的缩水版,没有摄像头,没有无线,没有PC卡槽.
进水有几天的时间了,拆开发现主板面目全非,有种想吐的感觉,交给小弟找了个酒精盆子泡泡洗洗,还是有点主板的样子.
         首先是PL504部分全部烧毁,PCB已经冒烟了,电容全毁,清理,打阻值,B+短路,1.5V短路,5VALW 3VALW均正常,CPU阻值正常。

首先对B+开工,点击,板层明显发热,当电压加到10V时间,半层明显冒烟了,对着此处刮骨疗伤,埋头对着主板将此处的PCB线路割开,半个小时后短路顺利排除(其中MOS管击穿 电容击穿这里不多说了)接下来检测 发现B+_1.5V B+_1.05V 处断线,飞线,上电测试,居然可以开机,但是跑一点就掉了!经过检测发现

1.5V 转换电路不正常,讲过检查发现Q36处19V 断线,仔细 检查发现居然是刚才断线地方少飞了根线,飞线。

上电发现电流偏高,内存不过,一抹内存,烫手,测量内存,对地了 呵呵,更换内存,上电测试,OK了 装机测试, 键盘和触摸板居然全部都是好的 ,

哈哈  今天, 把内存也修好了,有烧鸡大发, 一小电容短路!  好运气
           又赚一根内存

网友(点评):
修进水机运气也有几分

网友:
呵呵,什么时候能练成你这样

网友:
我今天 修同学的同事的hp520进水 换了个max8734a 和一根内存 算是运气比较好的了吧应该!

网友:
楼主在那发财啊!!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公共点处到各单元电路上管的D极断线了,你的运气加上你的技术这机子就OK了。

网友(点评):
恩 就是啊

网友:
有没有烤板,不知能熬多久呢,

网友(点评):
吹吹就好了,弄哪么复杂干嘛

网友:
LZ牛人,你是哪的,像这样的维修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牛人啊,如果让我遇到的话指不定已经不修了

网友:
运气真的不错,进水的有好多把电源全部修正常了还加电不跑码  郁闷

网友(点评):
这倒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水机能搞定,那是很强的

网友(点评):
运气好而已 以后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
高手,我以前见我师傅修进水的一般都是换新板,能修好的极少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太客气了,共同进步吧!

网友:
呵呵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好思路  运气也不错啊

网友:
好个烧鸡大法。

网友:
又学了一招烧鸡大法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楼主好运气,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情况,HP 541的机子,也是PCB烧了一洞。上电就冒烟,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也修一台公共端短路了 , 是稳压管击穿,把他去掉 还短路,上电3V稳压管那里都烧红了,拿刀片刮了  很深很深才不短路,供电和地线连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