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合S20II1单板触发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1-04-08):
拿到此板一看是别人修过的,换了好几处地方;
故障现象是:触发电流0.08就瞬间就掉电,真的一点余地都不给,通常掉电都是少电压或负载拉低等原因造成;
还是用老办法在触发瞬间那刻用示波器3M5M是否会拉低,果然触发后都拉低到零伏,没办法只能一步步排,先在5V处的拼点断开,发现3M不拉低了,此时就专查5M的后级电压,先看了此板之前修过的地方,发现有个ISL6227(已动过烙铁)此芯片最后一脚28#供电应该为5V但发现只有2.5V,以此脚证明5B电压没完全出来,
图纸5B的产生条件:首先由5M经过Q525产生5B,但发现Q525只有2.5V输入出,
量得Q525控制级电压只有2V多点,此MOS管是N沟道高电位才能导通肯定要高于5V能导通,量控制脚阻值正常证明此管子是好的,查图纸追线路看控制脚到哪些地方,Q525 G极经过R362R362分两路一路VIN_SW(注:VIN_SW由公共端19V转过来作为升压电路)经R363上拉电阻;另一路经过Q60Q57两个管子作为回路,但由Q61控制,最后现在Q61掉件了,怀疑有可能是人为造成掉件(也许是别人故障吧),后来补上Q61,电流立马上去了1A多了,显了也不掉了想当初电流是0.08
我想工作原理应该是这样:Q61EC控制当开机时EC开启Q61,此时开机时VIN_SW接到开启信号就发出19VQ525N沟道管高电平导通)作为G极开启产生5B电压给所有负载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ISL6227芯片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N_SW由VIN产生过程: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发经验贴,顶!

网友:
多谢!此机器今天刚接的所以就上传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请问"触发电流0.08就瞬间就掉电" 3V 5V 被拉低, 你是怎么用示波器测试的?直接测试两个电压?3M 5M是待机电压,后面没有短路怎么会被拉低了呢?希望LZ把整个维修过程写出来。让我们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认真看一下内容,控制VIN_SW的一个管子Q61被掉件

网友:
待机3M 5M一般在什么地方可以测到。是由什么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接上适配器时是可以量出来的,也可以跑线路追出来,我可以发S20II图纸你自己去参考一下;

网友:
这样的板我一般接过来就可以了,不知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是的是什么板子,还不知道好坏??

网友:
我讲的是把电压直接就拉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我下回来看了,我知道是Q61掉了,导致Q525不能打开,不能给后级供电。我不明白的是你在上文说的3M 5M被拉低到零了,像这种的话电压没有上来应该不会拉低到零啊? 刚开始以为电流上到1A多了还没修好,还有其他故障,所以叫你把剩下的故障一起分析一下。原来补上Q61之后就已经修好了。呵呵

网友:
断开 3M 5M的话,,,,3M 5M 不是就保护了吗,,,还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共公端电压待就已经产生了,那B电压就变成M电压了,就起不了控制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没有认真看帖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蓝翔电脑是不是也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