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示器电源一体板坏了,怎么测出驱动板有没有坏呢

楼主(2011-04-08):
一个显示器电源一体板坏了,不知道驱动板有没有坏,怎么判断呢?手上只有通用的高压条和通用驱动板,能用通用的高压条测驱动板吗?我只有这种高压条能测原装的驱动板吗?

网友:
用通用一体板,连接好供电,开关,灯管控制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找出对应的线就可以

网友:
用这种高压条能测驱动板好坏吗?那电源12输入从这个高压条接入吗?

网友:
你直接测 供电嘛

网友:
弄个适配器啊

网友:
你好,就是把适配器电源接到高压条的12V供电接口上,然后高压条的12V供电、ADJ和开关再接到驱动板上,是这样的吗?这样如果驱动板无问题就应该能点亮屏吗?

网友:
测下驱动板的12V 5V有没有输出 ,驱动板的ON/OFF信号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