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发烫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08):
笔记本适配器插上电不到10分钟就发烫的厉害,但还能充上电,担心烧坏电脑,所以求高手帮助!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你先看看适配器出来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可能里面有短路,你测一下看输出正常不,最好还是换个吧,烧坏机子就划不着了

网友:
50度以下还是可的吧!

网友:
不放心还是换一个保险

网友:
便宜没好货这话什么时候都不过时,你换一个好的适配器试试还烫不烫。

网友:
可能适配器质量不太好吧  建议换个试下   如果太烫   把本本烧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
最好先换个试试。保险点。。。不然真突然一烧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