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死机怎么办

楼主(2011-04-08):
有一台845的机子,没有SATA口,于是用一个IDE转SATA的转接卡接了一个SATA的硬盘,但是经常无故死机,但是用U盘PE系统启动上网使用都正常,硬盘是新的,转接卡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百分之90是系统问题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如果经常死机又换过系统和硬件的话可以看看板上是不是有电容鼓包漏液了

网友:
和转接卡不兼容啊。

网友:
发挥共享精神,大家一起提高。。

网友:
蓝屏可能是系统问题,要是屏幕定格不动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U盘的PE系统和硬盘上的有很大区别的,我碰到过,桥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并口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转接卡 问题 要把硬盘跳线 跳到SATA150模式!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应该是一些小的细节没注意吧,又或者是不兼容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电源也可以换过试试。

网友:
老机这个东东很正常,而且还不一定是哪。建议你找个气泵吹吹。

网友:
其它的都换新的了怎么不连主板一起换了

网友:
跳线还是不行,打载管理管理器和目录,CPU至少一下升30,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先把系统问题排除了嘛

网友:
解决了,记得说一声啊

网友:
记得回来说说。。。。。。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包,CPU散热问提

网友:
我也想换个转接卡试一下,楼主现在好了吗

网友:
我就是换了7个电容,解决的
你也看看你的电容没事吧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
支持9楼的说法

网友:
我也觉得和转接卡不兼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