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台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1-04-08):
一.联想14002 故障现象为有待机0.04, 无触发  开关有17V 电压  待机有3V输出 无5V输出
    请问接下来如何去查  ???
二.海尔W18 集显  故障现象为白屏  但外接有显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无显 但电流正常  外接正常  拆机发现高压有19V 5V   初步认为高压板  坏   接着就是改高压  改出来后是白屏 外接还是正常  换过屏线  换过屏  换过全新的北桥  故障还是没得到决  想请基地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帮你顶下吧,让更多的人看到后给你解决

网友:
屏开启信号你也不量一下就改板?佩服!
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控制信号使屏幕工作,你改的高压板应该是废掉了这个功能所以能得到背光,但屏还没有工作!

网友:
原来的高压板是四根线 分别是:19V  5V   3V  GUD  改高压为 VCC=19V  ON=5V  ADJ=3V
GUD=接地
请问各位师傅 这样接对吗?

网友:
楼主,改完高压板还白屏,你不会查一下屏供电啊?

网友:
屏供电 3.3 正常啊
是这样的 一触发就白屏  这一会儿 这时电流有变化 屏会轻微的闪一下 白屏会变得暗一点
请各位师傅给个思路吧

网友:
开关电压应该为3。3左右,你主要查一下是否是有个电压没出来,上次修到一个是一个小电阻开路了

网友:
那个你慢慢查它显示的工作条件肯定是哪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开关有17v电压 不可能吧 是的话就是与主供电短接了  没5v查3 5 v供电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