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K机器问题

楼主(2011-04-09):
前几天同行送来一台F3K机器不触发  AMD芯片组  看到主板修的很乱 网卡啊 待机芯片啊  南桥啊 北桥都动过 看南桥上有字好像是换了的 接到板子量测待机3V对地短路  后拆了网卡3V正常 ,加电不触发无3V 5V 待机芯片坏了TPS51020     换了后3V 5V产生,开机电流很小 只有0.2A,量测发现内存供电无 内存供电MOS管动过 后换内存供电芯片好了 内存电出来了  电路在0.4A  除显卡供电无以外其他所有电都出来了 于是上CPU 发现电流一样  看图纸显卡供电是要上CPU之后南桥检测到CPU正常了才发出先后去开启显卡供电  先不管但是现在上CPU电流0.4肯定低了  根本就没有工作 量测CPU信号发现无时钟   量测主时钟发现时钟根本没有工作 供电正常  手摸时钟哇烫死人 起码有一百多度  不正常换了时钟不烫手了 时钟也工作正常了 量测无线网卡的PCI_RST复位都有了 上CPU电流到1A不动了显卡供电还是无  手里有块一样的主板 好板子不装CPU电流0.6 显卡供电无   装CPU电流到从1A跳到1.5A说明CPU过了 量测显卡供电有了           不良板不上CPU电流也是到0.6显卡供电无     上CPU电流到1A不动  没有过CPU  显卡供电无  座子打过没有空焊   考虑可能是南桥没有检测到CPU 而不发出显卡的开启(好板子上CPU就会发出显卡开启) 于是换了南桥现象一样 量测CPU PSID信号,复位,时钟,所有信号都有  全部都有 只有北桥没有换 了  明天打算换北桥  已经修了两天了   大家有修过这块板子么!发表哈意见

我在华硕工厂FAE做了好几年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的主板不装CPU 显卡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