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的笔记本开机电源灯闪几下、不通电求救

楼主(2011-04-09):
  接到台TCL机子··T10  开机电源灯闪几下·就灭了·量了电感那些全部没有短路的·
然后待机就不正常了··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开机电源灯闪几下·就没有反应了·就要把线拔出来·再插就可以了··就是要这样反复·

    我量过后级电路没有短路··而且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量过桥的晶振··EC的晶振··全部有波形正常
·          我查了电感没有短路就查EC
   先查了EC的供电+3.3VA  正常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就查EC ec坏了

网友:
有地方保护了,可能是漏电了

网友:
说仔细一些,电流到多少,有哪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电源灯有亮··但是别的电压全部没有出来··就连+3.3VS电压也没有出来···EC换过了··

网友:
查下RSMRST有没有发出  南桥有没有回应  2楼的怎么这么扯淡 楼主都说了不通电了

网友:
这是不待机,你应该先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如果有载测EC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如果没有就查保护隔离电路正常不。

网友:
回复楼上的··这个机子待机是正常的··有3  5V    EC的工作条件·VBAT供电正常  AVCC供电正常   EC晶振波形正常··供电也正常··但是就是触发以后··3.3V马上拉低··电源灯闪··然后不亮了··在亮灯的情况下··别的电压是全部没有的··EC的RSMRST#也没有电压··

网友:
先找一个不出电压的芯片,查工作条件,顺着向前查,总能找到问题的所在的

网友:
你好是看是不是那里有短路的我感觉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学修,看看各位师傅的讨论

网友:
等待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