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的笔记本开机电源灯闪几下、不通电求救

楼主(2011-04-09):
  接到台TCL机子··T10  开机电源灯闪几下·就灭了·量了电感那些全部没有短路的·
然后待机就不正常了··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开机电源灯闪几下·就没有反应了·就要把线拔出来·再插就可以了··就是要这样反复·

    我量过后级电路没有短路··而且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量过桥的晶振··EC的晶振··全部有波形正常
·          我查了全部电感没有短路的;就查EC
   先查了EC的供电+3.3VA  正常
          然后看上电时序
        待机是有+3.3VA  +5VA  +12VA   然后PWRSW 是待机低电平 触发高电平 也就是低--高--低的跳变
但是看时序·就是PWRSW正常了··那下面就出来+1.8V_DDR_ON      +3.3V_ON    +1.5V_ON  但是量了这个电源灯闪的时候··电感全部没有电压·也就是说还没有正常启动··

   测量EC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还有ADAP_IN 也有3.3v电压  《这个好像是检测什么电源的·上次看到一个兄弟说的··没有这个电压引起的不触发的··》
          我测量EC的PM_RSMRST#脚 也没有电压···这个电源好信号是要在EC电压正常以后才发出给南桥的·
  所以想问下兄弟们··这个ITE8510的EC 还需要那些条件··才可以发出PM_RSMRST#啊·

   现在量了VBAT   AVCC供电正常·   ADAP_IN 也有3.3v电压
   附上图纸··麻烦兄弟们指点下我··

   补上:  这个PWRSW待机是低电平的··就是低--高--低的跳变·  按开关有触发··就是灯闪几下就灭了··然后也没有3.3v待机了;
但是5V的待机正常··我也测量了3.3VA 后面没有短路什么的··求大家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3.3V给其他电路供电有问题,那部分电路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子想的··但是我测量了+3.3V 的后面的电路··没有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
感觉还是+3.3VA有问题,看看没有这电压时它开启的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你看看二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