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保护怎么查哪里短路?不会烧鸡

楼主(2011-04-09):
我是新手,有台机ACER4520开机闪一下,我估计是哪里短路,从网上下载了电路图,但不晓得从哪里查起走。另外板上有滋滋的声音,听说可能是虚焊引起的,我把有声音的那一块的元器件都加焊过,无效,另外测得电池接口处有电压,但很不稳定,9V-12.5V之间跳变 求高手指点,谁要这个电路图的给个邮箱我发过来给你一起研究下.

网友:
回复 凤舞九天。 的帖子

是这个图,我下载了

网友:
你说的闪一下的时候图像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图像啊,就是指示灯闪一下而已,一秒钟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