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硬盘,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2011-04-09):
有两个服务器硬盘,不知道多大的。谁能给看一下。

网友:
图:
另一个:传不上。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咋盘面光光的,一点字符都没有

网友:
好像是OEM的147G SCSI硬盘

网友(点评):
我想也应该是147G的

网友:
没见过,什么品牌的知道不

网友:
900G的硬盘

芯超科技小俊 -2 你做个900给我看看

网友:
谢谢,但不知哪位说的对。

网友:
确实是147G的SCSI硬盘。SCSI的硬盘,容量跟台机的不一样,多见36G,73G,147G这几种规格的。

网友:
把那参数在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是多少G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搜了N遍,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