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网页的背景音乐

楼主(2011-04-09):
打开下载图片的网页,点击IE浏览器的文件菜单,选择“另存为”命令。在弹出的另存为窗口中设置好保存的路径、文件名以及保存类型。保存类型应该选择默认的“Web页,全部”。保存完毕之后就可以打开同文件名的Files文件夹,这里面都是保存下来网页的素材,当然包括你要的图片或网页背景音乐。接下来就可以用Windows的预览功能找到想要的图片或者网页背景音乐复制保存它。

网友(2011-05-13):
最简单有个录音软件录下来,在录音软件设置里,把声音来源设为 系统音源

网友(2011-06-16):
整个下载,然后再来找图片和音乐?那CSS做和怎么办呢?那套到网页那种怎么办呢?还有不能下载网页的怎么办呢?IE-工具-选项-临时文件-设置-查看文件。那里面你要的东西全部都有。觉得东西太多,先删除临时文件,然后再游览你要的网页。那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