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200没思路了

楼主(2011-04-09):
刚接到机器的时候是不开机,拆开一看没有进水也没有烧的痕迹,心想应该好修,经测量没有3V5V,供电IC是RT8206找了一个换上依旧,决定断开35v后继,奇怪了都断开,一样没有35V只断开3V竟让有了35V,还能听见主板有响声,仔细听也听不到是哪响,感觉像是EC换了不响了,找了一个新的换上又响了,晕了。量了周围的没有发现问题,愁死了。最后恼了南桥拔了,还是一样的响。扔那不想理了,实在是没有思路了。希望知道的大哥大姐多指导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真叫你无语 了  怎么可能是南桥啊  是管子 或电容响  你找图纸挨个查  把待机 应该有的电压都查下  不要直接就换 什么问题都不知道就换 修好也没意思
查 VIN  VS   RTCVREF   ACIN

网友:
上面是 3V  5V  之前的电压   上面出来后在查3V5V芯片工作条件
VL  EN1  EN2  TONSE  照着图纸一个一个 查  我修过PU2响的  你看看 吧  如果那响  那里的电压会有异常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一般有响声还是mos 和电容多一些

网友:
直接短开3V,5V会出现大电流,烧板的

网友:
对啊,有可能是电容和电感还有管子,怎么能是南桥啊

网友:
看看3 5V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奶奶的竟然是5V场效应管性能不良,这种问题实在是难弄

网友:
遇到过,5v有问题导致没有3.3 5v没有的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要按照上电思路去查找

网友:
换MOS行了吗

网友:
短路了 查短路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啊

网友:
想不通,拆南桥 干什么

网友:
原来MOS管性能不良会造成滋滋声啊,这下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