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开机后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重启,怎么回事高手?

楼主(2011-04-09):
r31  电池坏了以后 放了一段时间  开机就要按 F1  进bois 调时间  f10  保存  正常应该重启了,可它就像死机一样屏幕什么都没有
强行关机 再起动就行了,进系统使用正常,如果要重启在显示关机重启画面时 死机  高手分析指教

网友:
修到过一个重启就不亮的,是换EC的时候虚汗了。。。仅供参考

网友:
焊EC,不行焊南桥

网友:
我是菜鸟一个EC是什么芯片,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先易后难,最好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EC是什么啊

云中雨 -5 去新手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别修  免的弄坏人家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