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文件无法提取

楼主(2011-04-09):
打开之后只有一个播放器VCD_PLAY,和配置文件,我用UltraISO好像提取不出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89627296/QQ/WinTemp/RichOle/N{UH@YL3]70DKECVVM59Q%3.jpg 前辈们,帮我看看怎么弄呢,客户只是想把能播放的文件放在电脑桌面上,

网友:
见过这种图标,盘估计都是一种。肯定有一个视频文件的,你看下大小判断下,把视频文件提取出来就行,我试过能提取出来

网友:
MPGEAV的这个文件太小了,取出来后提示播放文件失败

网友:
我给把文件全部提取出来了,现在可以了,谢谢2楼的哥们儿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只要把整个光盘释放出来就行了,因为有些变态的光盘会把文件隐藏起来的

网友:
嗯,这张光盘就是把文件隐藏了,只有个播放器跟配置文件

网友:
文件隐藏了,怎么拷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ltraISO可以看见隐藏的文件啊,我试过的

网友:
像系统光盘也是把起动菜单里的东西隐藏了。只有用UltraISO才提取得出来。

网友: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提取、、、

网友:
用视频转换软件试试看能不能直接装光盘的内容转换成其他格式的视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