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开机无显,外接正常,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4-09):
今天接一客户,东芝M305开机无显,外接正常
检查发现,高压19V正常,调亮度电压正常,暗屏无电压,找3.3V飞线,有背光了
屏无3.3,再飞线,还是一样
求高手维修思路。
暗屏
调亮度

网友:
如过是ATI显卡的话 建议换一个试试 我遇到过3台了

网友:
做显卡把,我修过

网友:
貌似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换了显卡吧。

网友:
一般都是换显卡比较多

网友:
M305是ATI显卡 显卡问题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啊

网友:
做个显卡,故障一样
换了显卡板,故障一样

网友:
做个显卡吧,我感觉是显卡

网友:
做显卡要注意,ati的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