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维修经历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09):
一台联想机,型号搞忘了,主要故障是花屏,外接不显,  怀疑是显卡挂了,拆下屏去点屏,屏OK,没问题。故障就缩小在板上了。用板在接次外显,没反应,重新插了下内存,外显可以显了,板故障可以排除了,看屏线,量屏线阻值,正常,那应该是屏线松掉了,重新插屏线,在用胶固定下,OK,完事收工。     (虽然没图但是是本人的亲身维修,希望能转正,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转不了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转正还是比较难的啊!

网友:
转正就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