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 首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待机000。

楼主(2011-04-09):
方正T5810 首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待机000。拨掉适配器等5分钟再接上就可以触发。每次都这样。

网友:
是不是Q1没导通?各组供电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复位啊

网友:
楼主的主板应该是短路保护,楼主不妨测下正常关机后的各项电压,看看哪个电压不对,重点修下那个电压。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拨掉适配器再接上就可以触发亮机的话,查一下CMOS电路和南桥,问题不是很大的。

网友:
首次接适配器各电压都正常,关机后所有电压全无!

网友:
好好看一上那个电源接头吧,这机器坏的就是键盘和电源头,还有I/O。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座子是通针的

网友:
关机后测量MAX1632的9脚REF电压也消失了。23脚SHDN有高电平,22脚V+有19V电压,21脚VL也有5V电压,ON3,ON5都有控制电压,拨掉适配器过一会再接上REF电压又正常了。

网友:
已经解决啦,意想不到的问题,大家先猜猜

网友:
解决了也不说出来 不地道  你这种人就别再发帖问别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昨天有点事,没来得及发贴,不是故意的。
我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153
感觉和我的问题比较相像,按照此方法一式,果然正常了。

网友:
这么大电容装上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试试,现在只接引了两根线放在不碍事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能不是说下为什么是座子影响的啊 是不是AMD的CPU呢?

网友:
待机电路的滤波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你拆开机器看看,看待机0.00的时候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就把故障定在哪块啊。可能不是很好修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