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4-09):
前几天接了台宏基4520G的机器,客户说是外接有显示,黑屏,
拆机量屏线的LCD   3V-ON没有。客户在旁边看着,之前修过一个宏基4520G的主板,2合1的桥(MCP67MV A)也知道这款机器的桥跟显卡容易出问题,没想那么多,就加焊下桥,加焊后桥的1.2V就对地短路了,没办法,就拆下来重新做,拆下来主板跟桥的1.2V的电容都没有短路,重新值求再装上去又短路 ,拆了两次还是一样,应该是桥挂了,后来换了个新桥,好了,在我这客户用了1个多小时也没见什么问题,然后就拿走了 ,到晚上客户又打电话说黑屏了 ,第2天拿过来,外接也没有显示,发现是暗屏,灯管不亮,把显卡用风枪随便的吹了下就好了,跟客户说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因为加焊有风险,所以跟客户说要是再出问题再加焊,客户也同意了,拿回去到了晚上客户又说故障出来了,昨天把显卡加焊后还是一样,重新做了也一样 ,外接也没有显示,

哪个高手有过这样的经验啊 ?救救我啊 %……

网友:
不好说了vv吧

网友:
现在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建议再加焊下桥试试,MCP67的桥就爱出各种怪问题。

网友:
用BGA加焊下看看,不要用风枪别焊,容易焊坏,

网友:
加焊后,还不行,从供电查起,看是不是所有的供电都产生了,桥,和显卡的条件满足了没有,CPU有没有寻址啊?

网友:
现在是暗屏,外接也没有显示

网友:
bl-on信号只有0.6几V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要是有换的,肯定知道换个试了啊

网友:
暗屏不是灯管或高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