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碰到了一件怪事,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1-04-09):
昨天晚上去帮别人修电脑,症状是这样的
症状1:按电源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但是能进系统,有进系统的声音为证。之后必须要按重启键才能正常开机就是显示器有显示能正常的进系统。按开机键的话还是显示器无显示但是能进系统。
症状2:关机的时候特别慢---最大的可能是软件,可是他是很上面的故障一起出来的我就不敢那么肯定了
求高人帮助。。。。。。。。。。。。。。。在线等。。。。。。。。。。

网友:
根据你的第一个故障的描述,好像是主板复位电路出了问题,你测下开机前和开机后复位键上的电压各是多少,最好是裸板测。第二个问题,只能等修好第一个后再说了

网友:
新手不太懂  为什么是复位上面的问题?是显卡无复位信号吗?板子现在还在客户那我只拿了显卡回来

网友:
百度上查了下  有的说是BIOS里面集显没有关掉

网友:
还有的说是天气冷所致,但是我这个是开机能进系统的啊?就是黑屏  貌似和天气无关吧?求解

网友:
听起来好像是显示器的问题呢,楼主有没有换过显示器试过?我有遇到这类似的问题,结果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显卡不好或金手指粧了

网友:
怎么按复位键还能开机呢,查下开机电路哦

网友:
这个应该跟复位电路有关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显卡金手指脏了。

网友:
如果显卡没有得到复位信号的话是不会工作的。但是如果显卡不工作会不会电脑BIOS会提示没有显卡。既然没有提示显卡丢失说明显卡也启动了。优先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太邪乎了没有遇见过,楼上的说是复位电路,不解?

网友:
主板复位电路的故障 先把集显在CMOS下关掉,然后做做南桥试试吧

网友:
插集显上看看能不能显示,能显示的话取下显卡看显卡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最好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