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I -NO11 BIOS资料

楼主(2011-04-09):
今天收到一台V星的机器开机时档LOGO  那位兄弟有法一份 谢谢了

网友:
到官网上去下啊,不一定是BIOS问题,你先放下电试试,如果还不行,检查一下外围的设置,硬盘之类的,最后再刷BIOS啊

网友(2011-05-14):
谢谢了  刷BIOS不行后  更换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