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板 时钟信号 被拉低 ec 换过 求思路

楼主(2011-04-09):
触控板 时钟信号  5s 上拉的 但是被ec 拉低  ec 是kb926qf 换过 但是还是被拉低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EC是什么芯片呢,我是小白问下

网友:
那你看看是不是触控板的控制芯片短路了啊

网友:
我弱弱的问下。那组信号时到触摸板的啊

网友:
我弱弱的问下。那组信号时到触摸板的啊  87 88 吗

网友:
ec 换过了  所以郁闷啊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