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0E不触发

楼主(2011-04-09):
新手,今天刚接到一个IBM R60E不触发,拆出板子一量没3V 5V,待机电流0.008,MAX1901E21脚才2.4V,正常应该是20V,查到21脚连俩电阻,电阻这脚有20V,另一面接21脚是2.4V,是电阻坏了吗?高手们别笑我昂 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高手快来帮忙啊

网友:
你说是不是坏了呢?

网友:
在板上测量,194.俩都一样

网友:
电阻变大了,换一个就行了啊,要敢动手,你这样想动手又不动手是搞不好的,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网友:
这俩不是保险电阻,这俩电阻应该是多大?

网友:
先测一下21脚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就换吧。

网友:
21就接了这俩电阻和俩电容,会是电阻坏掉了吗?高手指点

网友:
IBM正常待机应该是多少?

网友:
换上去看看在说啊,你还没有换怎么知道是不是啊

网友:
既然量出来了就要敢动手,失败乃成功他妈!

网友:
挑开21角  测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芯片挂了

网友:
今天闲下来又从头仔细看了看,5V电感对地又点小,后来测到上管通了,心里一阵高兴,从废板上找了一个,焊上去,一通电,打表,汗出来了,又把原先的焊回去,不短了,晕了找错了不可能,又重新找了一个,焊好,通电,待机0.038,感觉应该正常,测3V 5V有了,接上键盘,开关,电流好像跑到0.6瞬间就掉下去了,晕死了,还要请教高手

网友:
好像一按开关还有点短路

网友:
怎么没人管呢?

网友:
测电阻两端就知道了呀

网友:
该换的换该搞的搞。印象就深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