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闪一下就黑的维修?

楼主(2011-04-09):
昨天接到一台HPC LWM930的液晶,上电一闪就黑了,由于以前换了高压板,那客户以为高压板可能又坏了,拿来修理!打开一看,有个电容爆了,换上后上电,还是一样!测电压没有不对,EN也为高电压!为什么灯点不亮了!用高压板在好的屏上测,是好的,没问题啊,呵呵!、、、、、、、、看来是灯管有老化了吧,换了四根灯管,装好上电,还以为好了,哈哈!、、、、、!晕啊,还是一样!这就真的不好修了,看来还是电源的问题,是不是要把12V和5V的电容都换了看,呵呵!可是仔细的一看,我都傻了,不知那个在12V那换上一个250V10uf的滤波电容,我倒、、、、、!!我换上个25V1000uf的,上电,好了!

看来还有比我修理技术高明的同行啊!这次真的比较大意,没有想到客户有可能就近叫人搞过,没搞好,所以才到我这儿来修的!

网友:
呵呵  、、、细心点好、、、

网友:
不过谁也太人才了、、、乱换、、、

网友:
输出端的12V一般都是采用25V或16V的耐压,从没见过用250V...第一次见.

网友:
看电容也知道是修电视的店里搞的,要不那有这个容量的电容,那不是视放的滤波电容啦!呵呵、、、、、!

网友:
原来修这个的,肯定是不小心,OR 喝高了,要不这么明显的错误一般维修人员不会犯,呵呵...楼主心细,好...

网友:
哈哈  看了  笑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呵呵,那个250V的一看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人换的,我通常都是用25或是35换的,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呵呵

网友:
额……好了就好。。。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一个生手也不会这样吧,坏的是多少的,我就用多少的。一层不变。没有的话,我去旧板上拆一个也不有的呀,怎么会呢。。。。。??????无语。

网友:
这也太牛了吧   耐压值高也没用  看来以后要细心观察了

网友:
其实,动手修前多问一句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哈哈 牛逼,不知道哪个高手捣乱

网友:
前面的高手大意了,把250V看成25V  10  看成 1000了

网友:
尹DX一不小心走好多弯路.......
不过也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醒。

网友:
整个板都换了,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