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1-04-09):
检测过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还是会蓝屏。求解

网友:
系统,电源,硬件不兼容?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不定时  那你就查下电源、、、

网友:
有没有哪位出现过同样问题的。来说说

网友:
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哥。分区装系统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可能是  电源

网友:
此乃中毒现象也  准备重装系统吧

网友:
如果确定内存、电源没问题的话,楼主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
蓝屏可以先查一下蓝屏代码是什么意思在下手解决。
主板也细仔看看有没有毛病。

网友:
几乎可能大家都说了,试试看

网友:
等他蓝屏了。 我把代码附上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以前有过,重装了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看一下

网友:
电脑蓝屏,有硬盘、内存、主板、CPU、都会引起,可以用替换法排除

网友:
哦。知道了。 谢了。

网友:
不定时蓝屏不好判断,一般来说先查一下蓝屏代码,分板蓝屏代码,如果是软件故障,如系统和驱动方面,还有硬盘故障,一般每次报错信息都一样,如果每次报错代码不一样,那主板和内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也可能不兼容,替换看看吧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大

网友:
其实,主机内的硬件都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在你排除软件之后),我还遇见过因为摄像头蓝屏的呢,就是你说的不定时,有时候一天蓝两次,有时候三天还不蓝屏,有一次忘了安装了,好了,这种现象从五一持续到十一,弄了半年之久,强烈建议你先从最简单开始,把外围设置能去的全去了,用排除法,当然要注意蓝屏代码,记下来,查一查,帮助分析故障。。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前段时间我的显卡驱动不匹配也蓝屏过

网友:
我系统.内存.硬盘都检查了 今天早上开机又提示未知硬盘错误.我现在换硬盘在试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DOS下用硬盘检测修复工具试试,不过修复完后会硬盘里德东西就全都没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用了一年多了. 突然会这样.怎么会硬件不兼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主板有问题,准备把他返修

网友:
更换下电源试试咯

网友:
台式机就用替换法来查了,反正台式机配件都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