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显示器该驱动板后 屏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1-04-09):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显示器用一会屏的底色就变成绿色了   后来改了个驱动板   但是屏闪一下就灭  用原装的就没有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啦你重新刷一个程序上去看行不行了

网友:
不好回答  等见解、、、

网友:
你先软后硬吧、从刷程序、、、

网友:
说一下型号。我发个原装程序给你、、

网友:
型号是:L193 WIDE

网友:
你查一下原装得驱动板是否有ADJ输出到高压主控芯片,换通用版?这是没有ADJ输出的。如果没有就飞5V到ADJ,没有就照楼上得试试。

网友:
谢谢大侠     缺了个5V搞好了

网友:
连线没有连对,

网友:
改线的时候多注意就好了哦

网友:
换换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电源板的供电没用完,12V,5V是全用,5V不用的话,电流就会不足,5V上面接了一个反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