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100疯狂折腾,特别感谢坛友whisht20

楼主(2011-04-09):
第一天:方正颐和E100,机器是同行3月31日送来的,据说是进水.拆机,发现EC大面积进水,清理干净后补焊EC,通电,自动上电0.34反复重启.经过一通测量,发现没有1.8V内存供电.因为没有图纸,因为EC进水......首先想到会不会是EC有问题,有料板,先换上一个再说,OVER!
第二天:找到内存供电芯片,17000E,TMD!datasheet都没找到,更别说料板了.没有它途,老办法,补焊不行,拆下17000E和输出管4914B,上电现象一样.再补去!(悲剧天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先放一放吧,又没图纸,也没办法啊.
第三天,今天要订芯片,就顺带订了个17000E,想让自已死把心.到了后,换上,还是不行.想放弃了.
第四天,没什么事,又拿出来玩.发现内存供电背面有个电阻被腐蚀一条腿.拿下坏电阻,测量两端,1脚12V,2脚1.9V左右.TMD,又是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大小,从5K开始,大大小小试了10来个电阻,直到100K,都不行.但是很奇怪,有时候你用万用表针点住2脚时,居然能上电0.6不掉电.心中窃喜,应该就是他的问题了.但是没有图纸,只能上基地求助,碰运气.
第五天,基地真的很强大,特别感谢坛友whisht20,给我测了电阻是200K,换上,心里一阵激动,结果冰冷的.故障一样.扔一边了.
第6天,没什么事,又拿出搞.左量右测,17000E供电基本正常,但是无驱动电压输出.仔细观之,发现旁边好象掉了一个件,也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量两端和旁路,两端都是5V左右,怀疑是个升压电容.上一个电容,通电,我的神啊,上电0.62不掉电了,应该亮了.接屏,显示了,我的神啊......

网友:
是不是山寨的上网本啊

网友:
没有图纸,可以试着看看公版芯片的pdf

不然的话,会修的很累的

网友:
MAX17000 资料很好找

网友:
这个MAX17000内存供电的图纸确实好找

网友:
我当时用软件查了下,没搜到,谢谢你们

网友:
我是最不愿意换件的,可是没图纸,全靠跑啊

网友:
你的板好了...我的板就卖不出去啦...我望着你换板呢.

网友:
你的板都已经卖完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那上网本主板多,就是不肯卖我一片,是不是利润少没搞头那

网友:
LZ不错啊!没电路图都可以搞出来

网友:
大哥真是有耐心啊   我们可就直接跟别人换板了啊

网友:
楼主敢打敢拼的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