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短接U45

楼主(2011-04-09):
按照论坛所示,短接U45  无触发了,电流0.028
机器故障中间的指示灯  闪亮4-5秒  断电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U45啊?

网友:
本来 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么老的本本  拆装机都能恶心死人  直接扔废品站  短接U45是拉一个复位  看来是如果你没弄错的话应该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