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6BW 20寸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4-09):
昨天一个客户拿来两个三星206BW 20寸的显示器
第一个好修 屏幕不亮,通电后就亮一下。打开后发现一个大电容鼓包 换上新的就OK拉
第二个显示器 就复杂了  先开始 发现 25V220电容鼓包  换好后 还是不行!测试灯管,发现有一个灯管发红,接着换灯管 换好后还是不行!!
郁闷死啦!!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
怎么不把板子背面上图瞧瞧?  你重点查MOS开关管。

网友:
现在是闪一下 就没有显示了!

网友:
两个对比着修啊。
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
检高压板的工作条件,我以前修了好多台,都是电容鼓包,但高压板也一起坏的,电容一坏,供电就不稳了啊

网友:
你确定是高压板部分的问题吗 你单测试灯管不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
大电容鼓包看看桥堆那些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打一下升压的MOS管的组值....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可能高压部分也坏了  接个通用高压板试下咯

网友:
是很容易烧高压板的

网友:
一闪就黑,应该是有保护动作,查灯管、高压。

网友:
高压板部分坏了,可以先看看变压器是否坏了,变压器坏了也是这种现象,电压上不去 ,灯管只亮一半,还带颜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意思是??我检测一下高压?
之前有2个25v220的电容鼓包了!我换好了也不行的1

网友:
回复 网友B:

灯管肯定换了 因为我用测灯管的电源测试过了,发红!
我换好了
也不行!不过我拿另外一台的电源板 试了没问题 灯管换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想直接换高压包  不知道好找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另外一台修好的显示器  的电源板 试过了 灯管换了后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来大家都同意是高压的问题!我想换高压包!
不想加通用高压条!一般容易买到这个高压包吗?

网友:
先加个通用的试试看看啊,确定一下是不是高压问题啊?再说了,通用的也便宜啊,原装板要50块左右

网友:
改高压板时候,电源板上给以前高压板供电的线路要短掉,不然,电源板上的电压还可能会被高压板拉低

网友:
把高压板的供电短掉以后,你还要测电源板上的电压,5V,12V,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只有修电源板了,

网友:
有些电容鼓包,会烧高压部分场管,测量下

网友:
一闪就灭,,应该是 高压 坏的 症状,,,,

网友:
你打20K挡量下两个高压包有没有坏 量下两边的阻止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有可能是好的 不一样 那就是坏了一个或者两个都坏了

网友:
教你个最笨的办法就是你把本来修好的机器拆下来,2台的板子对换试就知道到底是不是灯管坏了还是高压板坏了还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
三星的高压包好坏 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已经好了 找了个一样的电源板!!
没办法啊 不过也不贵30元,不容易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