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红框内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4-09):
山寨上网本,实义德科技AX1A没有图子,红框内的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一个洞,放狗也没有搜索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哪位知道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是 去 电子芯片网上看下 那里的答案比较准确。

网友:
我知道是电源管理芯片,就是不知道型号,怎么搜索啊?本体的标识我都搜索了没有找到郁闷啊

网友(点评):
有些人有些话就表在意,平常心等人帮吧

网友:
你还是去芯片网站看看找找有没有吧

网友:
楼上的朋友您好,请教一下你怎么知道是TPS61180 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
图上的cj1插座是接到屏去的吗,如果是,那就是7楼说的那个芯片没错

网友:
帮你查了下datasheet,没有找到该芯片,至于7楼所说的芯片,你是什么根据判断它们两个可以通用的呢,请教一下,顺便向你学习。

网友:
多数是靠封装 类别 线路,有些也有刻上厂商的标志,像这个有"TI"
你上的图比其他求助的贴实在太出众,终能找到的说

网友:
楼主量量1pin 10pin 是不是GND 大体确定下是不是7楼说的那个芯片

网友:
芯片外围的元件差不多

网友:
现在的新板子上好多都是这样标的  看不懂  越修越晕

网友:
有图纸对照一下就知道什么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