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74门要换还是GPU要换,还是其它的?

楼主(2011-04-09):
影驰显卡一块,发现没有场信号,只有行信号,测得74ACT08二与门没有输入高电平,当然也没有输出高电平,也就无场信号。经外加电测试门,发现可以输出正常的高电平。确定门没环??
但看到“显卡修好了”的两个案例,好像换换门会“莫名其妙”的好了,我有些疑惑了!!
我自己经过对AGP的AD线测试估计NB没坏,其它也正常!故故障锁定在GPU上面。??
到底是74门要换还是GPU要换,还是其它的?

网友:
看了你的检查过程
74门逻辑关系应该是正常的
不过即使仍要怀疑74门
换换不就得了
怎么还纠结上了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2017-03-16):
先换个门看看吧,74门很多的,在主板上的有